楼主(2015-04-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现有三个按钮,三个对应位置的灯,还有一个开关。要求一个按钮按下后,只能对应的灯亮,其他的灯全熄灭。若此时将开关置为on时,灯全部亮。开关置为off时,原来亮的灯依旧讲,原来不亮的灯熄灭。

楼主:
有没有大神有好点的思路啊。

网友A:
题目说的不是很清楚,那按钮放开其它两个灯要亮着吗?

网友B:
ldP X0
RST M2 M1
SET M0
LD M0
OR X4
OUT Y0
ldP X1
RST M0 M2
SET M1
LD M1
OR X4
OUT Y1
ldP X2
RST M0 M1
SET M2
LD M2
OR X4
OUT Y2

楼主:
多谢三楼,置位复位的方法好。

网友C:
楼上马上就帮楼主解决问题了。

楼主:
我没想到用中间继电器过度,弄得太复杂了。

网友D:
plc控制就是中继随便你用

网友E:
是有点费脑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偶尔会犯糊涂,编程编久了有点晕

网友F:
PLC 确实好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要的是PLC啊,我以为是传统中继的,你嘛说清楚嗨淋白想猴桃破

网友G:
太过简单的问题

网友H:
如此复杂啊
还不如多加几个开关,这样对于使用安全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