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7):
如题,ATV61  18.5KW的变频器报警NPL,意为欠电压,充电接触器都没吸合。外部短接排绝对接好了,就是驱动版的问题。但是我找不到电压检测回路,因为上面好厚一成胶水,还很硬。而且=驱动版上还有一个CPU。
各位高手如果知道希望指点一二,在此谢过。

网友A:
量一下线圈上有无电压,在检测一下各直流电压是否正常,在看下一步如何检修

网友B:
代换下主板下方那块接宽排线的小板

网友C:
是报的NLP吧?
这个故障你首先查进线电压吧,如果没问题在测量直流母线电压够不够,如果够那就是驱动的问题了,如你说的,没有听到继电器吸合,还是进线电压太低,预充电过程还没有完成

晋-自控设备维修配件 QQ群209863401

网友D:
检查母线电压没问题,那就是电压检测的问题了,好好找找吧

网友E:
母线加电也报NLP ,屏蔽输入,输出缺相也可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什么意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量到好机器电压检测1.4V,而坏机器只有0.2V。但是线太细,不知道电压检测究竟到了哪个运放

楼主:
如果搞定了,我一定画张图发到论坛上

网友F:
直流电压检测可能有问题

网友E:
屏蔽输入,输出缺相不能运行,主板有问题,

网友G(2018-09-05):
回复 楼主:
有没有找到原因啊,我也遇到一台这故障

网友H:
NLP,一部分代换CPU主板下面的小板可以解决,还有应该是LM224。自己犯过的错误,是三相输入直流电报NLP,直接上交流就可以。

网友I(2021-01-13):
我的机器也是监控测量不到电网电压,不知道哪个是检测直流母线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