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额定电流运行

楼主(2015-04-17):
37KW 电机 非额定电流下运行,大于额定电流,最高不能超过多少。

网友A:
这个难说
80A也有可能没事
也有可能不到80A就挂了!
看质量!

网友B:
温度决定一切,电机启动的时候电流达额定的5_7倍,也没烧吧?
如果监视电机的温度不超过70度,管他电流是多少。

网友C:
1.5倍但最好还是保守不高于额定电流运行

网友D:
只要运行电流不是额定电流的2~5倍,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马达的温升在合理范围内就好。

网友E:
超过额定就有可能烧,超越多就越快,烧不烧看温升

网友F:
电机运转主要看温度是否升高超过绝缘等级。

网友G:
55千瓦电流160安运行,不过是个海底抽沙泵。

网友H:
长时间不能超过额定电流的1.05倍
短时间任意(1-几秒)

网友I:
电机过载运行,要有过载曲线约束,也就是间歇式的工作,不能连续工作。过载倍数与间歇时间是有一定关系的。过载倍数越大,间歇时间就越长。而且保证电机热平衡才允许。什么叫电机热平衡呢?就是点击的表面温度达到了一定维持不变就叫热平衡了。

网友J:
楼上说得相当清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那这个电机温度 指的是电机表面温度,还是电机轴端温度。我测的时候发现电机轴端温度最好。越离电机风扇近的地方温度越低。

网友I: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对电机表面最高温度的部分。其温度不再升高了,就是热平衡了,就没事。

网友K:
与连续工作时间长短、周围散热等条件都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