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维修知识

楼主(2015-04-17):
补偿电容能代替启动电容吗都是10uF修家电的师付帮我解答一下谢々还有怎样判断电机和电容的好坏我的数字万用表没有测电容的有什么别的好方法怎样测量电机判断是否好与坏我手里有数字万用表和一绝缘搖表

网友A:
看容量和耐压等级

网友B:
同等耐压容量,体积大者更耐用。

网友C:
能替代的,只要耐压容量符合要求就行的。

网友D:
用比它大的,但不能用比它容量小的

网友E:
用原型号代替就行了么,难道买不到?

网友F:
只要耐压等级能够就可以代用,我用过补偿电容器内拆下的单独电容用在洗衣机上

网友G:
容量、耐压符合可以。

网友H:
这个没几个钱的啊。

网友I:
容量、耐压符合可以了。

网友J:
耐压,容量相同就行,补偿电容也是聚丙烯电容。

网友K:
赞同9楼主的说法。

网友L:
最好是以前多大电容 换多大,好像一般的洗衣机都是50UF,电容要根据电机的功率和电压 来配的 否则烧电机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最好是以前多大电容 换多大,好像一般的洗衣机都是50UF,电容要根据电机的功率和电压 来配的 否则烧电机
50uF?

网友N:
没有那么大吧  我记得是12u 因为之前我是用两个电容并联的

网友O:
同容量,耐压等级要相同或大于原来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