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7):
手头一台CVF-G2的变频器,拿到手时客户说运行十分钟会自动停机,没有任何报警代码,此机我也没查到它有故障记录的参数。在测试主回路正常的情况下,我给板子上了母线运行,确实发现了自动停机现象,没有任何报警代码,再启动测试三相输出,有10v左右的偏差,遂拆下模块测试了驱动的静态和动态电压,其上桥用3120驱动,下桥用a316驱动,静态时上桥uvw直流负压分别为-7.1,-7.2,-7.1,下桥负压均为-7v,在屏蔽了316报警后动态测试上桥uvw反转后的直流电压分别为3.2,3.1,2.9,下桥uvw对应的反转后直流电压为3.1,3.2,3.4,是有一点偏差,然后我又用3w,串接的13欧的电阻做负载测试了驱动带负载能力,电流基本在0.128-0.129之间,没有问题,到输出还是不平衡,然后我就索性将所有电容都换了,试机还是老样子,一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又找了一个模块用线接外面试机,一样的不平衡问题,没辙了用示波器看了驱动脉冲波形,也相当平稳,六组波形峰值一样且没有毛刺,但不平衡问题解决不了,那我一直纠缠于这个不平衡的原因是考虑到带负载不平衡变频器检测到过流或有模块温升时的自动停机保护动作,其中参数也是这么设的,请教大神关于这个不平衡问题我应该再怎么检测

网友A:
你看看开关电源的5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三相输出有10V偏差是可以用的,适当降低载波频率。至于你说的盗停和输出10V偏差没直接关系。

网友C:
启动测6路脉冲的交流电压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开关电源的5伏是不是有问题
5v测试过,没有一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测6路脉冲的交流电压是否一致。
交流电压有微小偏差,其值在变化,大概就差1伏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输出有10V偏差是可以用的,适当降低载波频率。至于你说的盗停和输出10V偏差没直接关系。
好,我试试,谢了

网友D:
什么控制方式呀?我遇过端子控制方式的,经常无故停机,原来是输入光耦性能变差了,因现场只用正转,不用反转,改动了一下就正常了。你换下控制方式试试吧!许多机都是驱动电压、截止负压不一致的,而且空载输出十多伏不平衡也常见的,关键看带负载平不平衡。呵呵!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讨论,空载的不平衡问题在带了负载后就消失了,输出电压也都正常,现在就关于异常停机正在试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控制方式呀?我遇过端子控制方式的,经常无故停机,原来是输入光耦性能变差了,因现场只用正转,不用反转,改动了一下就正常了。你换下控制方式试试吧!许多机都是驱动电压、截止负压不一致的,而且空载输出十多伏不平衡也常见的,关键看带负载平不平衡。呵呵!
感谢你的回答,方才带了负载测试平衡回来又看到你的回复,真是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不过,倒是学习了,关于异常停机问题,客户设置的是端子启动,机子到我手里我改成面板启动也发现了依次异常停机现象,你的建议我会作参考,现在正在试机中

网友E:
什么故障报警也没有吗?回复出厂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故障报警也没有吗?回复出厂值试试!
已经恢复过了

网友F:
可能是某个小电容失效导致电路不稳定。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用好板代替确定故障板卡,缩小故障范围

楼主:
没有预备的板子,现所有电容都换了,在试机中

网友A:
修好没呢

网友G(2016-08-03):
我碰到的问题,跟你一样,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驱动板调换我也试了,都是W相高100V左右,驱动能力我都测了,并且发现缺相不报警,这个机器把我拆腾的,开始是报电流检测有问题,修好后报SC,再修好后三相不平衡,崩溃了,模块、驱动可以排除,只有主板了,因手上没有主板代换,怀疑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