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请教关于台达PLC断电保持及相关问题

楼主(2015-04-18):
ES2的话虽然是保持15天,但是万年历一断电就停止计时,再次上电后有从断电时开始计时,这个时间段可以超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程序也不会丢失,这是咋回事啊?再就是有电池的电池没电后程序就会丢失吗、?

网友A:
没有电池就会消失。

网友B:
呵呵;ES2的程序用的的闪存,所以是可以保持任意时间的,就像你的U盘,你不插上电脑放几年里面的东西还在的;
掉电保持区用的是电容,如果连续不通电二周以上,电容就会放光,保存的数据就没有了;
这方面与三菱FX1N是相同的;
EH系列则是使用的电池,所以只要电池有电,掉电保持区的数据就在,如同三菱的FX2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版主的回答,ES2万年历时间只要断电就停止计时,也就是说万年历也保存在闪存里了是吗,EH系列的电池没电后程序也会消失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程序不会丢,丢的是数据寄存器里的数据。

网友B:
台达的用电池的也要区分具体的型号,也就是说,有带电池的不一定电池丢电后程序都会丢失,具体要看程序存储的介质是RAM还是FLASH;
用RAM的电池没电后程序也丢失;
用FLASH的电池没电后程序还在的,只是时钟及掉电保持的部分会丢失;
具体的型号看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真是个热心人啊 谢谢了~~~

网友D:
用过EH的,电池没电就是D寄存器的数据错乱,程序不会丢

网友B:
上面已经列表出来了,EH程序用的FLASH,是不需要电池的,电池只负责保存时钟及掉电保持区;
DVP-SC则电池同时也要保存程序用的,电池没了,程序就丢了;

网友E:
好像有个问题没解决
万年历,真像楼主说的"万年历一断电就停止计时,再次上电后有从断电时开始计时"
如果这样万年历有什么用,还要适时校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啊 上电后就要重新校对,这是ES2 编程手册上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版主很热心,以后多向版主学习啊

网友B:
ES2版本低的没有万年历功能;
V2。0开始有时钟,时钟是以电容来保持的,所以也不是一断电就会没有,通电30分钟以上的话,时钟10天以内肯定还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指令说明:
1.  实时时钟提供年、星期、月、日、时、分、秒,共 7组数据存放于D1319~D1313。当 TRD 指
令的功能就是直接将实时时钟时间读出至指定的7 个寄存器中。
2. ES2 实时时钟仅提供在有电源的状况下才可正常进行计时的功能。 实时时钟数据D1319~D1313
为停电保持,重新上电将从最后断电之时刻继续计时。建议重新上电请重新校正实时时钟。
3. D1319只读取公元年份的右 2位,如果要读取全部4位请参考补充说明。
4.  相关标志信号, 请参考补充说明。

网友B:
呵呵;你可以找台V2。0版有ES2实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版主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