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8):
使用的是WDB系列交流伺服驱动器,作位置控制模式,CN1里有编码器信号输出、Z信号开路输出和编码器信号地,
作位置控制模式时FX1N系列的PLC需要接这些线吗?

网友A:
开环控制不需要,接上只能算是半闭环。接上后程序就复杂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对,不清楚还是自己看看说明书的接线图

网友C:
FX1N的脉冲方向等信号要接到伺服驱动器,编码器的输出信号不用接到PLC,伺服驱动器上的脉冲输出信号通常是差动的信号,即使你要反馈这些信号,那也不能直接接到PLC的主机上,主机上接收的信号时集电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