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8):
三菱指令  DRVI  D0 D2 Y0 Y3中Y0中输出的频率干什么用,是用来做反馈检测走了多少脉冲,还是输出驱动伺服

网友A:
Y0是输出脉冲,此脉冲传给步进电机或是伺服电机的驱动器  驱动器根据此脉冲的频率和个数控制电机运行

楼主:
写错啦是ZRN  D0 D2 X4 Y3指令怎么用  这条指令没脉冲数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drvi指令中的y3是正在运行的方向还是指定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Y3是运行方向信号,您可以换成任何一个非Y0的输出点

网友A:
网上有一个回答很好,我复制过来:

ZRN           K100           K100         X002      Y000
         原点回归速度   爬行速度       近点信号    脉冲输出

X002是你要停的地方,碰到此开关(感应到,开关输出),步进马达会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到x2执行爬行速度吗?、yo输出的脉冲用来定位反馈还是驱动

网友B:
到x2执行爬行速度吗?、yo输出的脉冲用来定位反馈还是驱动?
-----------------------------------------------------------------
到X2后执行爬行速度K100的频率;
Y0是指定的脉冲输出口;
如果你想把执行的机构反馈回PLC,可以在机械部分加编码器接到高速计数端X来实现;

网友B:
这么解释通俗一点,ZRN           K5000          K200         X002      Y000
当前面条件达到时执行ZEN,先以前K5000的频率向原点回归;
在X2信号由OFF变ON后,执行K200的低速;
然后X2信号由ON变OFF后,Y0停止输出,并对Y0对应的寄存器D8140(32位)进行清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定位用时Y0的脉冲是驱动伺服还是反馈看走了多少脉冲      看到原点没

网友C:
回复 楼主:
碰到X2接通变为慢速运行至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Y0输出多少个脉冲是怎么设定的
像plsy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中的Y0输出的脉冲数由什么决定

网友D:
脉冲的频率决定电机的运行速度
ZRN回原点指令,这个不用制定脉冲数量的,它的结束是由外部的近点狗信号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 明白了  一直走直达x4停

网友D:
ZRN指令是启动后开始快速回原点,等到碰到近点狗信号开始减速,并且在这个信号ON的过程中减速到爬行速度,等到近点狗信号从ON变成OFF后,马上停止,这时就完成了回原点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启动后移动方向不用确定吗

网友E:
PLC本体的Y3不是脉冲输出口,要用Y0--Y2

楼主:
回复 网友E:
y3是方向

网友D:
ZRN回原点不用设定方向,这个方向是确定的
DRVI 的方向由给定的脉冲数正反决定是正传还是反转
DRVA 的方向由给定的位置和当前的位置比较决定

网友C:
回复 楼主:
在指令里指定,要指定多少就看你的伺服一步是多长,X0到原点多长需要多少个脉冲了

网友B:
这个相当于把你定位用的原来来标定的,原点的位置定下来,那么绝对位置才有参考点;
如同我们把海平面海拔定为0M,那么其它地方都以此为基准来定义高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