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8):
变频的参数读取没有问题,写入复位指令也没问题,但是写入运行控制指令没有反应,用的ivdr 写的进的ED 和EE都写入了 再用HFA 的b2位置1 驱动运行没有反应

网友A:
有一个变频参数是选择控制指令来源码,还有一个参数是选择运行频率来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