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8):
我现在用的是深圳市迈凯诺1.5千瓦的变频器,前方60A的带漏保的空气开关。这个空气开关能用吗?会不会出现误动作跳闸啊!我这个配电柜只要带两只9千瓦的电加热,和两台1.5千瓦的水泵,其中一台是变频的。

网友A:
最好不要用漏开。

网友B:
带一台1.5KW变频器能用,如果带3-4台变频器漏保会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只带一台变频器,因为柜子已经到现场了。我突然听见以前的老工人说有变频器跳闸的现象。所以我现在很担心我的会不会跳闸。因为要跳闸的话要去现场调试所以很麻烦的。

网友C:
漏电保护器装在变频器前面很容易误跳闸的。

网友D:
不建议装漏保,要不你就经常去送闸了

网友E:
变频器前端安装漏电保护器,一般地说,在刚开始送电时非常容易跳闸,而运行中跳的槪率不大。

网友F:
有变频器专用漏保,跟民用不同,漏电保护电流要大于200ma,谁便找一本变频器说明书都会注明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是我们是末端配电柜,前级配电柜都有漏报。不知道会不会引起其他的漏保跳闸

网友G:
变频器不要漏保,安装布线要屏蔽和接地。为什么不要漏保呢?因为变频器输出的特性决定,他对外壳有很强的谐波辐射,感应电很强。所以屏蔽和接地是很重要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你的漏保的漏电流是几毫安的,如果是工业用的就还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因为实在小区里面装的,不知道他们的配电是怎么走的我只是从他们主线上了接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小区的其他配电柜。

网友H:
有漏保就少不了误动作
建议不要用漏保

网友I:
这个不建议用漏保开关。不然挺麻烦的。

网友J:
最好去掉,实在不行就不要给变频器断电,这样就不会误动作跳闸。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变频器是24小时通电的。从不间断,只是有时候有输出有时候没输出。这应该跟输出没关系吧!?

网友K:
我们的设备从来不用漏保

网友L:
可能会误动作。

网友M:
原则上变频器前端是不能接漏电保护的。
建议楼主最好用空气开关代替之。。。
变频器前端接漏保会一直跳闸!!!

网友N:
最好不要使用漏电空开。实在要使用,就买漏电流保护值大一些的。

网友O:
实际应用中是很少误跳的,比如我在数控车床前端接普通的漏保保空气开关,一直在用,都没有问题!

网友P:
不能用漏保,会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