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8):
如题:昨天搞维修遇到了横河PLC(YOKOGAWA)瞬间蒙圈了!!!
1、这是伺服与PLC的一坨信号线、编码线、电机线等等。
2、YOKOGAWA
A:USB编程口(打印机线)
B:串口与欧姆龙PLC通信
C:以太网口可以连接上位机软件(连接交换机,与编程电脑连接)
D:与伺服驱动器通信的光纤接口
3、没P图之前
4、YOKOGAWA
a:电源模块:PU20-DS
b:CPU模块:SP66-4S CPU
c:运动控制模块:PLMC-II  下面有PLC MOTION CONTROLLER字样。。。
d:有点像是模拟量模块:两根 P N直流DC24V电源接进去了,还有两根接外面的(好像是气压检测)。
e:IO模块:3块64入64出IO模块。
5、没P图之前
6、把伺服串起来的光纤,前端插到PLC的运动控制模块  末端有一个插头是短接的  伺服驱动器之间串连接。
7、WideField(R3.01)版本的软件,里面没找到SP66-4S的CPU。
8、根据说明书尝试设置以太网通信IP地址:192.168.0.2
9、CPU站号为:1
10、Error in receiving(接收错误)
很遗憾,没能通信上(估计是我软件的版本太低了)!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何跨过交换机 PLC以太网口与电脑以太网口是连接不上的?
11、can not connect无法连接
12、widefield(R3.01)版本软件包
13、CD-KEY(S):WF2301

有横河新版本软件的坛友们  请馈赠一个WideField(R4.01)或者WideField(R5.01)的软件吧!!!
俺的邮箱是:409538317@qq.com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有的RJ45端口可能提供的通讯方式并不是以太网的通讯方式,而是RS-485的通讯方式,请确认硬件的准确信息。
横河的PLC,需要看一下是否是老款的停产机型,太老了就没法研究了。
任何以太网的传输方式,即使使用了交换机作为中转,任然能够继续通讯的,以太网通讯线路的检查方式,有一个应用非常广泛的命令:PING

网友B:
这个设备够复杂的

网友C:
YOKOGAWA的PLC如果你不熟悉建议你还是不要去动;

网友D:
看上去好复杂
这个我表示不敢动手!

楼主:
有横河新版本软件的哥们求支援!!!

楼主:
兄弟们帮忙顶起吧!!!

网友E:
3.01的软件安装过。实际plc没搞过

网友F:
这种PLC没玩过,也没有碰到过。

网友G:
看着头都大了。

网友H:
密集恐惧症要发 的啊。

楼主:
在guanyumou版主那里拿到5.02版本的软件了,再次谢谢guanyumou版主!

楼主:
明天就要去上传程序了,好激动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