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5-04-18):
东元7200GS系列,37KW的变频器,不带电机运行,里面有声音,像是电流声,有风扇我在旁边都能听到,虽然风扇声音不是很大,但是在边上就能听到是不是声音有点大,带电机运行也没什么问题,谁以前遇到过东元这个系列的变频器啊,这种程度的声音正常吗

网友A:
有些变频器的开关变压器发出‘吱’的声音,一直运行正常。

网友B:
风扇的运行声音是正常
但是我也遇到过有些变频器是内部的元件质量问题不好也造成异响

网友C:
大根是开关电源噪

网友D:
东元不要说了,除了烂之外还是烂,之前用东元的也是和你同一系列45KW的,故障率太高了,都是同一问题,接地或过电流,厂家也来看了,都没给回复原因
风扇的声音在边上是能听到

网友E:
要是啸叫的声音很厉害最有可能是3844 供电脚电容问题

网友F:
估计是开关电源处的声音。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后来是怎么弄好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开关电源在上面,是模块那边的声音

网友F:
是不是模块上的螺丝未打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后来是怎么弄好的啊
后来厂家来了说电路板要升级,4台要了1.2万,包修一年

网友G:
建议你用台达变频器,我有具体参数设置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后来是怎么弄好的啊
后来厂家来了说电路板要升级,4台要了1.2万,包修一年
升级也要钱,坑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后来是怎么弄好的啊
后来厂家来了说电路板要升级,4台要了1.2万,包修一年
升级也要钱,坑人啊!
换了四个电路板和4组测电流的,就是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后来是怎么弄好的啊
后来厂家来了说电路板要升级,4台要了1.2万,包修一年
真黑,这么说就是他们设计有点问题了,不然为什么要升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后来是怎么弄好的啊
后来厂家来了说电路板要升级,4台要了1.2万,包修一年
真黑,这么说就是他们设计有点问题了,不然为什么要升级
反正厂家来了看了,说回公司会给答复,人走后就没消息,坏了只能找售后的,售后的是代理的不是厂家的人只认钱

网友I:
可能是驱动模块的时候声音

网友J:
杨松你好

楼主:
哎呀,你那么牛,这你都知道?你是哪位?搞的我好没安全感

楼主:
你是哪个?表情我以后是不是注册帐号换个名字,怎么好像地球人都知道这个帐号就是我一样

网友K:
这个是启动才有吧?如果启动才用那种电流的声音是驱动的PWM脉冲的载波。我修驱动一运行我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有输出了。今天我们才修了10台东元72005.5KW的,一运行就这个声音,还有今天修的伦茨8200的也会有这个声音。我本人觉得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一运行就有,带电机也正常,那就应该正常的

网友K:
回复 楼主:
嗯嗯! 正常的。很多变频器都会有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