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8):
  这几天在改装的一个小控制柜子,在 现场的信号来看,还有 PLC 的 LAD 的程序图来看是没有输出的,但是实际 在线监控有输出,且实物Q 点接触器也吸盒 了是什么情况?

 还有另外一个 Q 点, 从 程序图来看是没有输出条件满足,但是 实际 Q 点却是输出,什么 ?

  各位兄弟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 第一次玩 LOGO 的 小 PLC 呀 !

网友A:
具体现场不知,但是从logo的在线监测得知,如果是红色的线就是接通的,所以没有问题,该输出。

网友B:
是否哪里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现场不知,但是从logo的在线监测得知,如果是红色的线就是接通的,所以没有问题,该输出。

   你没有注意看I 11 是没有信号的呀 ?

网友C:
应该程序里面有双线圈输出了吧

网友D:
监控上看不就是有输出的么

楼主:
I 11  不是绿色的,没有接通吗 ?

网友E:
连线你划错了吧,常开和常闭的点都连起来了。。。指令直接的连线你看看

网友F:
是LOGO吧!线画错了,试下先放置元件再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LOGO吧!线画错了,试下先放置元件再连线。

  线连接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