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的这个PLC模块怎么接线?

楼主(2015-04-18):
横河的一个PLC输出模块,搜了若干手册,也没有介绍这个模块接线的,大家有接线图或是硬件手册吗?

网友A:
呵呵;你不会是新做程序用上这个的吧?
原来机器上带的话,上面的插头都已经焊好的;
每个插头32点输出;
插什是40针的,分二组,上面16点加+ —接电源;下面16点加+ —接电源;

楼主:
我是做实验用呢,想知道接线图,端子针号。。听说软件里有,谁能打开软件,给我截个屏发上来,我的电脑没有安装软件

网友A:
好奇怪的问题;
这仅仅是一个输出模块,如果你软件都还没准备好,用这个怎么做实验?

网友B:
天下之大,工控也逃不掉

网友C:
没见过横河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