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液联动球阀

楼主(2015-04-18):
气液联动球阀在生产运行中常出现的问题有哪些

网友A:
问题多多,要对证下药

网友B:
处理过漏气不动作.

网友C:
球阀阀芯与阀体形成了“抱死”而不能开启故障多

网友D:
容易漏气

网友E:
气液联动执行器主要服务于石油、天然气等长输管线、天然气集输站场、天然气撬装阀门的紧急切断和破管保护,该产品利用管道压力从管线直接取气。通常使用中有如下问题时有发生:
1、压力低时开不动阀门
2、回路系统漏油或者喷油
3、手动泵漏油或者打不动阀门
4、管线阀门卡涩、阀门
5、根部阀或者接头漏气
6、过滤器堵塞、或者回路发生冰堵
7、气动控制模块或者回路堵塞
8、在管线压力超高、超低及异常爆管时,破管控制系统及破管控制单元不能够正常关断
9、远程开关不动作
10、ESD功能不正常
由于这个产品的特殊性、复杂程度较高,以上只是气液联动球阀使用中遇到的常见问题,不能够一一点到。具体请各位下来慢慢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