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FC302(200KW)变频器疑问

楼主(2015-04-18):
一台丹佛斯FC302(200KW)变频器,出现的故障是三个整流器(MCD312-16I01,上半桥是可控硅,下半桥是整流二极管)烧坏,6个4700UF电容炸了3个,现在有个问题,晶闸管的G、K控制电压1V都不到,用示波器测量三个晶闸管控制电压波形如下图:
以前维修过一台11kw台达VFD-A变频器,他的晶闸管控制电压为2.6V,丹佛斯这台变频器根本测不到G、K之间的电压,这到底算不算正常。

网友A:
等等你的结果。

网友B:
肯定有问题,danfoss5000有可控硅信号通过一个三极管关断的,具体的记不清了。有一次修过好像是一个稳压管坏了,这个稳压管是64V的好像

网友C:
我感觉出发不开可控硅

网友D:
每格多少伏?如在1伏档,也有2伏。

楼主:
回答楼上的:每格是10MV。R输入相的可控硅触发电路波形与其它两相不一样,这是我觉得不正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