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8):
用一组电源供电的驱动电路

  如题。欧瑞小功率机型,有采用如图一所示的驱动电源,电路构思非常巧妙。并且用电压比较器与驱动IC相配合,能同时对驱动IC的工作状态及IGBT管压降进行检测,相当不错。
                                                                                         图一 驱动供电、驱动IC状态与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
   图一中仅画出了U、V两路驱动及OC检测电路,W相驱动及检测省略未画。为便于信号分析,将电路中元件重新进行了序号标注。以U相驱动及OC检测电路为例,试加分析。
   1、驱动供电回路与脉冲传输过程
在停机状态,驱动电路U2的5、8脚供电端可测到17V供电,但在U1的供电端,测其供电电压为0V。由测绘电路分析方知,C2在脉冲传输过程中有一个动态的充、放电过程,其放电能量提供U1的供电——VT1导通的驱动电流。工作过程中,当U2工作VT2导通时,相当于短接了U、N端,C2负端瞬时接N端形成充电电流,此时VT1处于截止状态;此后,VT2截止,U1工作,VT1导通,C2充电能量经VT1的G-射极回路泄放(VT1激励而导通)。C2在工作过程中被反复充、放电,VT1得到激励脉冲的前提,是VT2首先能够正常导通。
   图中D2、D5为隔离二极管,其反向耐压要高,能足以抵抗VT1、VT3导通时所施加的反向电压。C2、C3的高频特性要好,并且应有足够的充、放电能量,以实现对VT1、VT3的可靠激励。
   2、驱动IC的状态检测与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
   电压比较器U4、光耦PC1和Z1、Z2、D3、D4等元件构成了驱动IC的状态检测与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U4的同相输入端5脚为R6、Z1所形成2.5V基准电压,而反相输入端4脚此时因U2的6脚为0V,D3导通使U2的4脚也为低电平(约0.7V。在U-脉冲到来期间,若因故障原因至VT2未能正常导通时,D4反偏截止,U4的反相端输入端电压(为R7、Z2引入的10V高电平)高于同相输入端电压,输出端变为低电平,PC1将OC1故障信号输送入MCU主板电路。此处D3、D4与U4的4脚电路,构成或门信号控制方式,在U-脉冲到来期间,若U2的6脚仍为低电平(未能正常传输脉冲信号),电路也会启动OC报警程序,实现故障报警。因而该电路同时又实现了对驱动IC工作状态的检测。
   检测驱动电路,实在找不到供电电源电路时,思考一下,你也许遇到了图一所示的驱动供电电路。

   咸庆信
   2015年4月18日

网友A:
从原理图可以看出,若要测试上桥的静态电压(在模块拆除的情况下),可以将驱动上桥光耦5脚与N相连,同时必须屏蔽掉OC报警信号,可以短接PC181光耦初级即可(动态测试),此电路设计的是很巧妙,使电路更加简洁,提高了工作稳定性。楼主辛苦了

网友B:
电路设计者思路很开阔,设计很巧妙。咸工分析得不错,但有一点我持不同看法,脉冲期间u2的6脚为低电平时,系统不会报oc的,因为反相端通过d3被u2的6脚钳位为低电平。脉冲传输正常时,u2的6脚变为高电平,反相端电压才由lgbt的导通情况电流大小来决定,如有异常反相端电压才会高于同相端,发出oc信号。另外,停机时,反相端电压0.6 伏左右,不会有10伏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同意,oc只在没有驱动没有低电平时和IGBT的导通压降过高时发生作用,

网友D:
D4对D3说:兄弟你给我顶住!
D3说:好!OC就靠你了!
D4:no proble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设计者思路很开阔,设计很巧妙。咸工分析得不错,但有一点我持不同看法,脉冲期间u2的6脚为低电平时,系统不会报oc的,因为反相端通过d3被u2的6脚钳位为低电平。脉冲传输正常时,u2的6脚变为高电平,反相端电压才由lgbt的导通情况电流大小来决定,如有异常反相端电压才会高于同相端,发出oc信号。另外,停机时,反相端电压0.6 伏左右,不会有10伏的。
说得不错!!一时粗疏,分析有误。
愿论坛跟帖者,都如这位朋友。则发帖者与大家,都有收益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咸工你起床太早了

网友E:
知识储备欠缺,只能看个大概!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每位坛友都像咸工画这么多图、打这么多字、发这么多贴,那大家才叫获益良多啊!

网友F:
看不懂电路了,但还是顶帖;需要时再仔细看。

网友G:
分析的很好 对新手有大帮助!

网友H:
咸老师,有机会能不能把LG IG5小功率的变频器驱动电路,如何检测给讲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手头有了电路后,一定发帖的。

网友I:
不好意思,我没修过变频器,只是有点兴趣.

请问,A3020是不光耦 ?

我看有点象,应该还是高速光耦.

网友H:
回复 楼主:

楼主:
先琢磨一下再回复吧。(稍后)将图重画一下,应该就方便分析了。哈哈。

网友J:
回复 楼主:
驱动部分的三极管和MOS管,要来做什么用?是否共济的人画图画错?

网友K:
教科书般的讲解,谢谢咸工。

网友L(2020-03-26):
收获满满,感谢大师分享!

网友M(2020-04-30):
很不错,这个经常看 就会懂了

网友N(2022-07-21):
有台用一组电源供电的驱动,不过光耦用的是POD8342,PU PV PW有500多伏电压,UN VN WN 没电压,驱动光耦输入端有驱动电压,光耦输出因下臂工作供电正常,但光耦没输出驱动电压,明天拆掉上臂管子看看驱动控制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