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8):
前几天闲着没事接一下两个时间继电器搭建循环振荡电路,可是根本不稳定,偶而能工作,有时自复位时抖动,在论坛里看了下类似的贴子,不过还是想不太明白,大家讨论一下啊。

楼主:
看了K版的一个贴子,是由有延时和瞬动触点的时间继电器完成的,可我手头没有,就不行了。

网友A:
没道理,是不是时间设定不合适。这电路应用很多,没出现你说的情况。比如生产节拍控制,电机低压点动测试等。

网友B:
问题在于KT1、KT2会产生触点竞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和时间设定没什么关系啊。我都是用十几秒以上的。

网友C:
怀疑时间继电器反应不灵敏。

网友D:
我不知你用的继电器是什么类型,PLC?数码?普通的按照这种接法恐怕不行,不能复位对方的电源,只能复位时间继电器的R端。原因:时间继电器内部继电器与延时电路直流电源不同步(近似同步得点,失电不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指教,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实现吗?只有两个普通时间继电器和一个接触器。

网友E:
这种线路不稳定吧,以前我是加中继。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种电路我没接过,内部结构倒是了解。按照这种接法T1,T2的加电时间是不一样的,假设都设置5S,T1可能有9.9S的得电时间,而T2就是5S

网友F:
看了下,应该可行的。来分析下,工作,通电,KT1开如记时工作,到设定时间,KT1常开闭合,KT2得电记时,常闭断开,KM1失电,KT2到时,KT2常闭断开,KT1失电,常闭闭合,KM1得电。KT2失电,常闭闭合,KT1又接通,如此循环不可终日也。

网友G:
回复 网友F:
理论上对,实际上该断时它不断,在快速抖动,这与选件有关,有的就可以

网友H:
看电路没问题,有问题也是时间继电器的质量问题,实在不行就用一个双延时时间继电器就能替代

网友I:
以前也接过,不过我是先延时再动作,普通的继电器这么用经常出问题,要不楼主把KT1的常开换成KM的常闭试试或者换双时间的。

网友J:
换双循环的吧!

网友K:
我之前试过这个电路要数显的时间继电器才行 普通旋钮的不行 因为复位时间不够长  后来多加一个中继,

网友L:
最好选有控制端的定时器,价格没贵几元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不会截图,就用梯形图的方式(没试验)
LDI KM
OUT T1
LD KM
OR T1
ANI T2
OUT T2 KM
你用什么工具画的图?怎样导出的?

网友M:
送电以后,KT1,KM1同时得电,KT1时间到,KT1常开延时触点瞬间闭合,KT2得电,KT1常闭延时触点瞬间断开,KM1断电,KT2时间到,KT2的常闭延时触点瞬间断开,KT1断电,KT1常闭延时触点瞬间恢复,KM1又得电,KT1常开延时触点瞬间断开,KT2断电,其触点瞬间恢复,KT1又得电,这就是电路的工作过程。但后来的KM1得电时间比KT1的延时长,多了一个时继的固有动作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F:
理论上可行,但是实际应用是有问题的。

楼主:
我也在PLC里试过,没问题,但是用普通的时间继电器是不正常的。
我是用CAD画的图,本人机械专业出身,画电路图不太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对,实际上该断时它不断,在快速抖动,这与选件有关,有的就可以
的确是,我实际试了一下也是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不行的时候就是KT2时间到后给KT1复位时抖动。

网友B:
你们都没有考虑到KT2时间一到,KT1一失电切断KT2回路后马上就再次得电并由开始计时,此时如果你选用的时间继电器厂家的不同,有些时间继电器是不能计时而产生抖动的。

所以这个电路不可靠。下面提供一个当年我使用过的一个同类电路供你参考。

这是采用了具有瞬动触点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正相反,我不熟悉CAD,所以用梯形语句表示电路图,我给的就是一个电路图,不是PLC程序,只不过KM成了中继。
普通时间继电器失电再得电能正常运行有一个前提条件——失电后延时电路必须放电完毕,如果断电马上接通,继电器虽然断开一次但延时电路仍然维持失电前状态,也就失去了延时功能。

网友N:
传统的继电接触器线路是不能和PL内部的CPU指令运行的程序结果相提并论的。
继电器线路的元件里有个电容放电时间,而PLC的程序只要给指令,就能准确无误的执行。

网友O:
这种控制,有的继电器可以,有的继电器就不行,看运气了。

网友P:
如果时间继电器的延时常开触点或是常闭触点,还有接触器的触点比较富裕时,你可以加上几个联锁。以前我这样试过比较理想。可以躲避一下触点的反应时间。

网友Q:
这不画的挺好吗

网友R:
楼主上述的电路设计本身有问题,在大多人看来是可行的,但实制运行中会出现断不开触点而导致继电器线圈震动发出声音!

网友R:
大家要记住,梯形图是可行,但实制电路就不行了!楼主功力不够深哦!

网友R:
把KT2常闭触点与KTI线圈下的N串接就行了,不能与L串接在一起!

楼主:
多谢各位不吝指教,有瞬动触点的电路在K版的贴子中也有看到,不过还是谢过了。
这几天上班比较忙,加之手头也没有带瞬动触点的时间继电器,所以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试了一下,运行倒也正常,只是没有长时间运行,不知是否稳定,各位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Q:
见笑了,只是简单一点儿的还能对付,复杂的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回复,自已试了一下之后,只看到了现象,看到了各位的回复才知其所以然,有收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N:
惭愧,没有一点电气基础,日常工作倒还能过得去,遇到些追根究底的问题就不行了。

网友Q:
有高手呀

网友S:
回复 网友B:
我感觉也是这样

网友D:
试验试验再说

网友T:
器件没有那么理想化,触点动作的时间,线圈建立磁场的时间都要考虑上去的,只要有一点不配合就会导致电路的失败

网友U:
双循环时间继电器。。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点,是有这种可能,有时间长期运行一下试试。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没有考虑到KT2时间一到,KT1一失电切断KT2回路后马上就再次得电并由开始计时,此时如果你选用的时间继电器厂家的不同,有些时间继电器是不能计时而产生抖动的。

所以这个电路不可靠。下面提供一个当年我使用过的一个同类电路供你参考。

这是采用了具有瞬动触点的时间继电器。

这个电路要按照楼主的使用方式,还有变造难度.-----启停按键.

网友L:
引用 网友R:
把KT2常闭触点与KTI线圈下的N串接就行了,不能与L串接在一起!
可以改变最后结果?说一下为什么不能与L串接?

网友D:
t2断开后,线圈t2是有源器件,km是无源器件,楼主正是利用了这一特性简化了线路。
就是不放心把kt2接到常闭的上端。

网友R:
回复 楼主:
还是会出现断不开现象,如果刚开始能断开的,工作时间一长,线圈发热又是不行!不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没有考虑到KT2时间一到,KT1一失电切断KT2回路后马上就再次得电并由开始计时,此时如果你选用的时间继电器厂家的不同,有些时间继电器是不能计时而产生抖动的。

所以这个电路不可靠。下面提供一个当年我使用过的一个同类电路供你参考。

这是采用了具有瞬动触点的时间继电器。

我不清楚继电器线圈的下端为什么连接触点,在plc中输出线圈后方是不能连逻辑触点的,在实际电路中操作或维修不慎容易引起电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没有考虑到KT2时间一到,KT1一失电切断KT2回路后马上就再次得电并由开始计时,此时如果你选用的时间继电器厂家的不同,有些时间继电器是不能计时而产生抖动的。

所以这个电路不可靠。下面提供一个当年我使用过的一个同类电路供你参考。

这是采用了具有瞬动触点的时间继电器。

我不清楚继电器线圈的下端为什么连接触点,在plc中输出线圈后方是不能连逻辑触点的,在实际电路中操作或维修不慎容易引起电源短路。
也有相同疑问,为什么线圈两侧都有触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R:
最近太忙,没时间看实际情况,如果您是实际接线运行了,那太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不清楚继电器线圈的下端为什么连接触点,在plc中输出线圈后方是不能连逻辑触点的,在实际电路中操作或维修不慎容易引起电源短路。

你们把电气电路图等同于PLC程序的梯形图,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电路图就是电路图,它是电气线路实际连接的示意图,而梯形图是程序结构的示意图,不能等同电气连接图。

按照绘图原则,非执行元件是不能画在可执行(耗能)元件的下面这没有错。但是,许多时间继电器的两组触点有一端经常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你按绘图规则画图,在生产实际中,没有经验的人有可能无法操作。为了方便所有的人能够在实际中都可以按电路图连接出可用的电气设备,就按实际元配件的结构绘图。

如果你们接触过接触器,应该知道热继电器是和接触器拼(组合)在一起的,接触器的线圈直接与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电连接一起。使用时,有可能另一端线圈是与按钮或其他元件连接,热继电器常闭触点另一端与电源连接构成回路,此时,从电路上看,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不也是在可执行元件(线圈)的下(后)面吗?

所以,只要你电路能构成一个回路,都可以正常工作,至于某个元件在前还是在后,与负载(线圈)无关。

举个简单例子来说,一个白炽灯泡,从相线开始,先进开关,到熔断器,再到灯泡,最后回到电源零线构成回路,与先进熔断器再到开关、灯泡,再回到零线,效果是不是一样的呢?

电气电路图可以构成回路,但你的PLC程序(梯形)图无法构成电气回路,所以不能将程序当成电气电路图。为什么你们有时用PLC指令或者梯形图当成逻辑(继电器)电路来进行讨论,许多没搞过PLC的人看不懂(或者不能理解)就在这里。这也是你们看不懂电气电路图的道理一样。

网友V:
原来在单位做过水泵控制 长时间用过没出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V:
多谢分享,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时候理论是一回事,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又是另一回事,有过实际运行经验的分享,真是多多益善啊。

网友W:
你图画错了吧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不如买一个48S--S 的 怎么都行也不贵才80多元

楼主:
回复 网友W:
我没有一定要实现这个功能的意思,只是遇到了问题,拿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X:
我觉得楼主的延时断开触点好像是画反了,月牙应该是向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X:
呵呵,本人不是电气出身,半路入行,画图的话也是学机械的时候用的CAD,有错误的话大家多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