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8):
有什么办法解决,感觉短路一样。

网友A:
是空气湿度大的原因吗?

楼主:
回潮湿度坑定大,老款高压包电视剧放了没图像,黑乎乎有声音就是回潮导致

楼主:
回潮湿度大,高压包电视机放了没图像,黑乎乎有声音就是回潮导致,

网友B:
用前电吹风吹吹或风干下

网友C:
湿度大,绝缘效果差了?

网友D:
高压线圈质量问题,拆下烘干封蜡后试试,如果不行只有换新(绝缘已坏),以前的煤气点火器也经常有这种情况。

楼主:
天气好了就可以用,就是想问怎么避免

网友E:
5楼给了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F:
重新买个质量好点的吧,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G:
这个要每个月充电的啊

网友H:
好用的时候用松香把电路板全封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每个月充电的啊
每月充电?什么牌子,三~五天冲一次

网友I:
蚊子变异了吧,呵呵

网友J:
因为潮湿,铁丝上产生氧化物,所以感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