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8):
今天调试一台设备,发现伺服电子变压器输出有电压(380V),而伺服驱动器越没得电,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查线路,用万用表量量。

网友B:
380v电源的伺服?

楼主:
今天试过了,把伺服电子变压器输出相交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是不是伺服电源那两根线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