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8):
西门子变频器6SE6430-2UD41-1FB0变频器风机型号是6SL3362-0AF00-0AA1这个风机为什么这么贵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代替吗?

网友A:
主要是电源与功率要一样,位置又要装得下,找找应该有替代的

网友B:
想换什么?是风机?还是变频器?MM430很贵吗?不会吧?现在可以使用G130或者G120。MM430不应该很贵。他是一种低价位的风机泵类驱动产品。

网友C:
在你对设备及产品还不十分深入了解之前,不要动不动就想着用什么便宜的来代替;

网友D:
冷却风机尺寸对就ok了

网友E:
找替代的产品,估计散热要求不一定好满足。还是用原装的比较靠谱吧!

网友F:
代替品还是很多的,但如要和原装比较就不可能了

网友G:
风机还有温度检测线吗

网友H:
风机一般很难烧啊 要么轴承磨损导致扫膛 及时烧毁你找修马达的修回去不可以吗?
几十元的成本就能修好

网友I:
我们的风机坏了,为了保证运行临时都是压缩空气顶上,散热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急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你对设备及产品还不十分深入了解之前,不要动不动就想着用什么便宜的来代替;
维修就是满足现场使用,成本控制也是重要因素,代换也是一种快速维修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什么都用原来的如何进步,如何实现改革和创新?

网友J:
不就是要购买维修备件吗?进口的品牌相对于国产品牌就是贵,不要问为什么。
就像在问,为什么出国旅游比在国内旅游那么贵?
代换的考虑因素无非就是相同的功率,相同的尺寸。

网友K:
我才修了个430的132KW的风机,噪音很大,风机型号是6SL3362-0AF01-0AA1,全新的要7K,非常贵,并且非常难找。我修的这个风机还是比较好拆,使用的滚珠轴承,由于灰尘太多滚珠轴承里面有异物,用手旋转滚珠很卡阻,我先在水中反复旋转滚珠清除部分异物,烘干后再滴入润滑油反复旋转出里面发黑的污物,直到旋转滚珠非常顺滑,装机,风机噪音和振动明显减小修复成功修复,当然最好是更换两个新的滚珠轴承,而我是按修理笔记本和台式机风扇的方法修复的,可以给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