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8):
请教各位师傅。

我的组态王6.55项目,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中的运行时代码,3秒多才运行一次,项目的运行周期已经设成 55ms 了。
如果将运行周期设成2000ms,那么运行时的代码要4.1秒运行一次。

在 WIN7 和 XP 上都是一样。电脑的配置应该没问题。

要怎样搞呢?

网友A(2016-01-23):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师傅。

我的组态王6.55项目,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中的运行时代码,3秒多才运行一次,项目的运行周期已经设成 55ms 了。
如果将运行周期设成2000ms,那么运行时的代码要4.1秒运行一次。

在 WIN7 和 XP 上都是一样。电脑的配置应该没问题。

要怎样搞呢?
我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B:
可以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上试下

网友C:
下位机设备反应到电脑有延时的!

网友D(2016-08-31):
这个很简单的,多用用就知道怎么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