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允许的规定

楼主(2015-04-19):
这是前几天一个帖子中 ,提到的一句话。请大家讨论一下,这是不是正确的。如果正确,这样以后电机电流不平衡时,就可以以这个为标准了:
当三相电源平衡时,电动机的三相空载电流中的任何一相与三相平均值的偏差应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10%。

网友A:
记得是额定电流的10%

楼主:
大家都说10%, 是额定的10%  还是电动机的三相空载电流中的任何一相与三相平均值的偏差应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10%。

网友B:
不过这是标准规定的,要知道标准是最基本的条件不是最好的,电流差这么多也上市这样的质量信得过吗?好的电机电流能差这么多吗?

网友C:
电动机不平衡电流 =(三相电流平均值 - 任一相电流)÷ 三相电流平均值 × 100% ≤ 10%

网友D:
有谁注意到是电机的缺陷原因造成的还是三相不平衡电压造成的呢?我还没见到过也就没有机会实际测量,总之没明白,谢谢了!

网友E:
5楼给出的计算公式有出处吗?是国标?还是企标?还是经验?一直没碰到过三相电机电流不平衡的问题。

网友F:
真还没有知道这个公式

网友G: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 《Y系列(IP23)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机座号315~355) 标准 JB 5272-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