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9):
请问,现在三菱小型PLC用什么编程软件?叫什么名?哪里有下载地址?

网友A:
GX_Works2
官网

网友B:
GX Works2支持目前常用的小型、大型的,而且XP WIN7 WIN8都可以装,官网免费注册后就可以下载。

网友C:
官网比较慢,我是其他地方下,

网友D:
官网好像要注册吧!

网友E:
百度一下GX WORK2都有很多的。。。遍地都是

网友F:
登陆三菱电机官网,注册用户--下载--软件,就可以了。目前三菱推出两款PLC编程软件:
1、较早出现的是GX Developer,目前最高版本为8.86,已经是最终版了。支持三菱全系列PLC以及三菱CNC编程
2、三菱推出第二款PLC编程软件为GX WORKS2,功能强大,除支持三菱全系列PLC以及CNC编程外,还支持运动PLC。三菱多数特殊模块调试软件都被默认安装在GX WORKS2 中。而GX Developer需要安装特殊模块插件才可对特殊功能模块进行参数设置等。GX WORKS2将成为主流趋势。

网友G:
三菱PLC的编程软件网上还是很好下载的,百度下就能跳出来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