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5-04-19):
用户说刚开始现象为电机抖,拿电风扇对着猛吹现象好转,就这样用了近个把月,今天用户说大风扇吹着也不管事了,电机根本就不转,请教各位大概是那的故障。

网友A:
载波不好哦,电机坏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再次询问电机能转,用个把小时就抖。

楼主:
电解电容受温度影响大么?拆下的电容测一下都是好的!一共是4组电容,有一组是给3个下桥的测起来容量小我以为失容,判断失误。

楼主:
三行字 +20K  9631  106K 这电解电容容量是多大?

楼主:
106查出10微法模块的驱动电容才10 UF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6查出10微法模块的驱动电容才10 UF

应该是10uf。这种电容不太有坏的。

前期试机用的电机就是这个牌子,92kw的风机。

楼主:
从用户那了解的到的信息是刚开始上位机监控到电机过载故障,电机表现为抖,变频器未报任何故障,后来用户拿个风扇对着变频器吹这种现象得到有效缓解,这样用了近个把月,现在故障也频繁了,运行个把小时就抖,会不会和低频力矩有关系呀?这活已成鸡肋!

网友C:
电解电容都换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驱动电解电容都换了,现在已经迷失方向了。

网友C:
测试低频率 电压 电流平衡不!

网友D:
是裁布机用的吧,宝德品牌,现在被ABB收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