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9):
如题比如怎样把Y4的状态保存在寄存器D0中,用那个指令。

网友A:
WAND K4Y0 H10 D0

网友B:
也可以用MOV K4Y0 D0

网友C:
如果只是保存一位,用Y使一个M接通,再用K4M送D0似乎也可以。

网友D:
LDP Y4 MOV K1 D0
LDIP Y4 MOV K0 D0

网友E:
BON  K2Y0  D0.0  K5

楼主:
4楼的建议与我相同,这个方法很简单好懂。

网友F:
2楼的方法最好

网友G:
4楼的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4楼的好

一条语句就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用两条语句呢?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原因就是第二条不能用,不知道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