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电压低

楼主(2015-04-19):
三相电机,电网电压最低时360V 最高时370  这些都是电机运作时时间电压,也就是带负载电压,可以长期运行吗

网友A:
可以,正负百分之十,电压低马达的功率就相对低一点。

网友B:
电机能帶得起负荷,比如电机发热正常等,应当就可以使用。

网友C:
都是在正负10%内没有问题,负载能力会减小一点

网友D:
如果不是满载运行应该没问题

网友E:
电机不热就好

网友F:
满载时容易跳,不跳就没关系。

网友G:
可是可以
但是还是建议把电压调高点
这样长时间运行不是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正负5吗

网友H:
回复 楼主:
就是正负10%

网友I:
有条件的话调下变压器抽头!

网友J:
降的不多 能满足生产的话  没什么问题

网友K:
温升允许的话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