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邮件分拣机

楼主(2015-04-19):
  公司有用西门子PLC做的环形分拣机,上包都是按速度计算来选定所上的小车,经常在速度快的时候上包和落格的误差相当大,有什么能改进的办法?

网友A:
是机械问题还是电路控制问题要先判断?

网友B:
环行分拣机是一套庞大的设备,应该有条码扫描系统和步进马达或者伺服马达定位系统,而且设备需要定期维护。
楼主的设备控制原理是如何实现的,机械动作又是如何运行的?需要弄懂原理之后,寻找出病根并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