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9):
用X100常开驱动高速定时器的线圈T100,
是不是这样的,在扫描周期开始阶段,PLC在采集I/O信号的时候,只要采集到X100为ON,
然后不管扫描周期,T100线圈就开始接通,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是高速时间继电器吗?精度是多少?1毫秒,1微秒?1纳秒?
觉得即使是最高速的时间继电器,计时的分辨率也没有CPU的扫描分辨率高,另外时间继电器需要自锁才能计时的吧。
只要计时命令一接通,是立即进行计时的,扫描周期只是采集它的计时数值,只要它还在计时。

楼主:
设置为10毫秒的,不知道受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