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9):
我看了看 是不是A/D转换的?  电子也不是很懂  大家看看   PIC16F877A-1/1

网友A:
端子都是接电压信号的,是不是信号转换器之类?

网友B:
感觉单片机有钱途,复制要有水准的!!!!

网友C:
PIC的八位单片机芯片,内部存储有编制好了的程序,至于实现的功能,需要分析进线信号和出线信号的类型。
应该如楼主所说的,可能就是数模信号转换,肯定有公式做计算转换的。

网友D:
是不是PWM输出啊

网友E:
应该不是放大器,楼主这是用用在什么地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从分线盒拆下来的,不用

要是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不就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了

网友C:
分线盒原先是干嘛的?从什么设备上拆卸下来的分线盒?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分线盒是新的  里面就是这个板子  外壳上只写着 本安接线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