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9):
用的是DRVA绝对指令,按照三菱FX系列PLC编程手册说的,按下急停后,复位所有M点,包括M8147和M8148,但是释放急停按钮后,按下复位按钮,有时PLC会发脉冲给伺服系统复位,有时不会,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朋友,看到程序才能分析原因,你这样问,我只能回答: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B:
这个我没用过

网友C(2016-04-29):
ouzhipeng

你好!请教一下,你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D:
我一般是重新来过,如果急停频率不高的话启动伺服前做1S延时会好很多。

网友C:
一般急停时,是由于伺服跑到极限外,在断电的情况下,用手将伺服移动到位置的中间,让其回原点。但有时不会回原点。怎样写这么一段程序来实现

网友E:
大神,有没有伺服控制写好的程序啊想看看老手怎么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神,有没有伺服控制写好的程序啊想看看老手怎么写的

你留个邮箱给你发一份

网友E:
回复 网友F:
736257999@qq.com谢谢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已发送你的邮箱,请查收。

网友G(2016-06-03):
初学者膜拜!

网友H:
回复 网友F:
能否也发给我一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