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资料求助

楼主(2015-04-20):
哪位大侠有 6MBP75RS120中文资料?

网友A:
有就可以了还要中文的?

网友B:
这个是富士的功率模块?找供应商要下模块的参数表

网友C:
中文资料好像不好找

网友D:
中文不好找,而且IPM也不好量测

网友E(2015-06-05):
IPM模块不好弄啊,以前修科姆龙的变频,里面有三菱的IPM模块,模块是不会炸,但里面有个保护的电路板,我是没见过IPM模块炸的,见了好几次是里面的线路板有问题,可又不改搞,只好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