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西门子200PLC stop和run指示灯交替闪烁(20150421)

楼主(2015-04-20):
求助:西门子200PLC stop和run指示灯交替闪烁,通讯只能连接上几秒钟,无法正常工作求高手帮忙。

网友A:
程序里是不是写停机了。好像是SM0.5

网友B:
开关放到STOP位上试试看;

网友C:
把开关拨到停止位,然后看看能不能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关放到stop上stop指示灯亮 ,拨到run就交替闪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近plc老是通讯不好,通讯无故就连不上了,每次都得断电重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plc老是通讯不好,通讯无故就连不上了,每次都得断电重启。
你只重启PLC,我要重启电脑,有说是通讯电缆问题,太便宜啦,可问题出在改个程序没下传就再监视,或模拟突然断电就联不上了。

网友E:
程序有动过吗,是不是硬件问题。如PLC进水。

网友F:
电源电压正常?
用好点的编程电缆连接试试
感觉cpu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电缆的问题,通上电不接通讯电缆,拨到run指示灯就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