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0):
一6206轴承内径30外径62,与其配套安装的轴希望能够用手旋入或用木锤敲入,那么该轴的公差应如何选择?如轴承的更换频率为一年,轴承安装座孔的公差又该如何选择?

网友A:
轴的公差一般为h6,轴承座的公差一般选H7.

网友B:
具体可以查看公差与配合手册,一切都有相应的标准。
根据你所说应该是过渡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