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发脉冲

楼主(2015-04-20):
大神们,请问下三菱plc发出的脉冲最大可以达到多少频率?为什么给按2kHZ的脉冲发30000个结果能识别到的只有300多个?

网友A:
参数设0可以一直发都行,是不是你编错了

网友B:
plc要用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C:
干脆把指令写出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参数设0可以一直发都行,是不是你编错了
手册上有,仔细看看哦!

网友E:
请接Y0或者Y1其端子可能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F:
FX1S FX1N FX3U FX3GA FX3SA是100KHz,FX2N是20KHz,最新的FX5U是200KHz。

网友G:
2KHZ只要你PLC选型对都没问题;
问题一是你PLC是否是正宗的?
二是你接收脉冲是用什么测出来的?

网友H:
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