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室模拟屏设计

楼主(2015-04-20):
配电室模拟屏设计
一、符合以下要求才能进行第二步要求的操作:
201、202、211、221、401、402开关在合闸位,245、245-4、245-5、445、445-4、 445-5开关在分闸位。
二、开关分合有先后顺序,如未按操作流程分合开关出现错误操作(跳项、漏项、颠倒等) 则有声光报警,完全按照操作流程完成操作也有声光提示操作正确。
按操作流程用PLC编程。
操作流程如下:
1、410开关拉闸
2、412-1、412-2、411-1、411-2开关拉闸
3、401开关拉闸
4、211开关拉闸
5、201开关拉闸
6、201开关拉闸
7、201-4开关拉闸
8、245-5开关拉闸
9、245-4开关拉闸
10、245开关合闸
11、211开关合闸
12、401开关合闸
13、412-1、412-2、411-1、411-2开关合闸
14、410开关合闸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有这必要吗配电室拉合闸要自动的?现在很少倒闸操作的,按要求要一唱票一操作,自动控制万一失控造成事故就很大条的了

网友B:
这个应当不是控制分合闸,好像是模拟屏上的指示。

网友C:
高压设备的研制吗?那么随意?不用进网审核?出了事故谁买单?
或者只是毕业设计而已?

网友D:
高压开关柜的开关合闸整套这样自动的没有吧!
我们的都是五防和后台一起联动操作
高压的现场检查完回2中控室进行合闸

网友E:
买个电源时序器

网友F:
是模拟操作用的,操作前先要在电脑上模拟一遍,然后才能实际操作 ,电网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