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E8AD模块技术问题

楼主(2015-04-20):
我想对单端的一个+5V电压进行采集  我应该怎么接线?  求各位大侠不吝指教!!!

网友A:
上个图给你说了,这个是模拟信号输入模块,处部接线说明书会有,重要的是编程,一般对应是是10V,编程时转换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给你说了,这个是模拟信号输入模块,处部接线说明书会有,重要的是编程,一般对应是是10V,编程时转换一下就行
是单根线 怎么接到模块上啊 说明书上接两根线的

网友B:
单根线怎么形成电压?相对于地线而言的吗?如果是,那么模块的另一根线就接地呀。
就算使用万用表进行测量电压数值,单根线怎么测量它的信号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根线怎么形成电压?相对于地线而言的吗?如果是,那么模块的另一根线就接地呀。
就算使用万用表进行测量电压数值,单根线怎么测量它的信号电压?
通过电路板转换后的一个0~+5V的电压(只有一根线,我们工程师做的电路板) 然后对其用模块进行采集

网友C:
呵呵;一根线的话肯定在其它地方有公共端的,否则你的5V电压是对什么讲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不怕你们的工程师制作的高技术电路板机密外泄,上传电路板照片供网友们钻研一下电子技术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给你说了,这个是模拟信号输入模块,处部接线说明书会有,重要的是编程,一般对应是是10V,编程时转换一下就行
是单根线 怎么接到模块上啊 说明书上接两根线的
单根线怎么有电压一说?是不是共地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给你说了,这个是模拟信号输入模块,处部接线说明书会有,重要的是编程,一般对应是是10V,编程时转换一下就行
是单根线 怎么接到模块上啊 说明书上接两根线的
单根线怎么有电压一说?是不是共地方式
我也不怎知道  看着貌似是共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