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程序

楼主(2015-04-20):
我想用串口调试程序,连接台达ES系列PLC,有两个问题请教:

1:如果把串口线2,3脚短接,可以自发自收字符串,但接入PLC的话,点击发送,接收框就没有任何数据,怎么才能让PLC给电脑一个返回数据呢,不然怎么知道发送是否成功?

2:如果我想通过串口调试程序控制台达PLC的Y0点置位,该怎么写字符串才能实现?,我试了“01 05 05 00 FF 00 F6”这么好像不行。

我是新手,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先把台达es型plc的通讯协议搞到了再说吧,不然你发什么都是白搭

网友B:
1、PLC要自动返回数据,就得编制相关的返回传输程序。
2、厂家应该不会跟你解释PLC的串口传输数据的原理的,他只负责教会你使用编程软件连接PLC,或者组态软件和触摸屏如何连接PLC进行使用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用串口调试程序,连接台达ES系列PLC,有两个问题请教:

1:如果把串口线2,3脚短接,可以自发自收字符串,但接入PLC的话,点击发送,接收框就没有任何数据,怎么才能让PLC给电脑一个返回数据呢,不然怎么知道发送是否成功?

2:如果我想通过串口调试程序控制台达PLC的Y0点置位,该怎么写字符串才能实现?,我试了“01 05 05 00 FF 00 F6”这么好像不行。

我是新手,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首先看你的协议是MODBUS RTU还是MODBUS ASCII
不过看你发的命令,是MODBUS RTU,而且应该还是给某个位变量置位的操作!

要想成功,首先硬件通信接线要无误,然后各种通信参数你要设置无误,其次台达PLC好像默认是MODBUS ASCII协议,所以如果打算用MODBUS RTU协议的话,程序里还需要写一小段程序,使得通信口协议为MODBUS RTU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用串口调试程序,连接台达ES系列PLC,有两个问题请教:

1:如果把串口线2,3脚短接,可以自发自收字符串,但接入PLC的话,点击发送,接收框就没有任何数据,怎么才能让PLC给电脑一个返回数据呢,不然怎么知道发送是否成功?

2:如果我想通过串口调试程序控制台达PLC的Y0点置位,该怎么写字符串才能实现?,我试了“01 05 05 00 FF 00 F6”这么好像不行。

我是新手,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忘了说了,通信物理层也要先统一一下,看你是RS232还是RS485

网友D:
我也不会,跟大家学习了

楼主:
首先多谢版主哈,
我通讯物理层是232的,硬件通信接线和通信参数设置无误
串口调试程序控制台达PLC的Y0点置位,使用MODBUS RTU,PLC也设置了RTU方式,请教版主字符串该怎么写才能实现呢

网友E:
看台达的通讯口的指令,然后自己定义接收发送的字符,这样你在pc端发送一个命令,plc接到后,按照你定义好返回你需要的字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多谢版主哈,
我通讯物理层是232的,硬件通信接线和通信参数设置无误
串口调试程序控制台达PLC的Y0点置位,使用MODBUS RTU,PLC也设置了RTU方式,请教版主字符串该怎么写才能实现呢
亲,您问谁呢?

网友F:
什么都正确,那就是发送错误了

“01 05 05 00 FF 00 8C F6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多谢版主哈,
我通讯物理层是232的,硬件通信接线和通信参数设置无误
串口调试程序控制台达PLC的Y0点置位,使用MODBUS RTU,PLC也设置了RTU方式,请教版主字符串该怎么写才能实现呢
01 05 05 00 FF 00这个算出的CRC校验码低、高排列应该是8C F6

网友G:
台达es好像只支持03,06,16,
05是什么意思

楼主:
台达es的PLC,不支持功能码(05)?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台达es的PLC,不支持功能码(05)?

支持的,发送的信息应该是:

“01 05 05 00 FF 00 8C F6 ”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
只是我一直认为强制Y0点ON,就应该是不管PLC的程序怎么样,Y0都立即0N,实际上是如果Y0线圈前面常开条件不满足,发此强制ON指令,Y0是不能ON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
只是我一直认为强制Y0点ON,就应该是不管PLC的程序怎么样,Y0都立即0N,实际上是如果Y0线圈前面常开条件不满足,发此强制ON指令,Y0是不能ON的
是吗?

网友H(2015-05-20):
学习学习,长长见识

网友I(2017-05-26):
怎么控制的?程序方便看下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
只是我一直认为强制Y0点ON,就应该是不管PLC的程序怎么样,Y0都立即0N,实际上是如果Y0线圈前面常开条件不满足,发此强制ON指令,Y0是不能ON的
基本原理没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台达es好像只支持03,06,16,
05是什么意思
05功能码是对接点输出置位和复位的功能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台达es的PLC,不支持功能码(05)?
05功能码也是非常常用的功能码 肯定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