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FI点火变压器

楼主(2015-04-20):
我想请问下COFI点火变压器怎么量其好坏?

网友A:
好象万用表是量不了的,把点火线靠近接地金属,通电测试会不会打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说明不是说输出有10KV高压吗,是把输出的两个端口碰吗

网友B:
不是呀,是把“烟袋锅”套上火花塞,然后把火花塞外壳碰铁看打火的状态,不是短路!用火花塞的气隙间打火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请问下COFI点火变压器怎么量其好坏?
是用在锅炉上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的,是用在回火炉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一根是红色的线,一根黑色的线,是哪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说明不是说输出有10KV高压吗,是把输出的两个端口碰吗
不能碰在一起,有一个放电距离

网友D:
看电极有没有放电现象判断好坏,前几天我们新装的一套设备停车与运行时电极位置是两个地方的,刚运行几天,就由于电极来回活动,电极与燃烧嘴间距变化了,点不着,调大间距不行,进了也不能短路,反复调了很多次才可以放出长火花点着火。

网友E:
电极用久了要除掉上面的氧化层

网友F:
调间距了吗  间距调好 只要打火应该就没问题  变压器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调间距了吗  间距调好 只要打火应该就没问题  变压器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直接对地看打火不打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随便用哪一个头对底打火就行了吗,它不是高压吗?

网友H:
据说是用万用表侧不出来的

网友I:
就是火花塞,通电,高压帽对地 有火拉弧 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