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0):
           各位大神,小弟现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电源进线为两路,其中一路为主电源,在主电源故障时要求切换至备用电源,但是负载不能停机,我的负载是75KW水泵,主副电源切换时间为20S,我应该在此系统中增加什么器件才能够实现此功能?我的设想是增加电容,但是电容能够代替3相电源吗?应该选用什么样的电容,具体造价怎么样?

网友A:
有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0点几秒就切换过去了且时间可调,配合康明斯发电机还能自动启动发电机时间也是可调 的,你用电容作备用电源负载是75KW可能吗?任性要钱的

网友B:
时间20S,功率太大不好实现。

网友C:
不停机估计难(用UPS可以)
ATS切换也会造成停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客户就是要求要做到20S不停机,发电机能够瞬间启动吗?电容不行,那具体是需要什么方法呢?

网友D:
可以啊,不过得再投入几百万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客户就是要求要做到20S不停机,发电机能够瞬间启动吗?电容不行,那具体是需要什么方法呢?
康明斯的在10秒内启运并带负载没问题,时间还能调再短就没去试过,应该可以的

网友E:
估计变频器报欠压了吧

网友F:
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

楼主:
现在就是客户要求要能够实现电源故障20S不停机,既然电容不太可能,那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实现呢?

网友G:
使用大功率的UPS不间断电源供电系统,有三相电源的UPS。
不过75KW,上UPS成本太昂贵了,单单供电马达又划不来。建议使用电池组,安装大功率逆变装置。

网友G:
感觉解决主副电源的切换时间才是正道,20秒,建议客户进行技改切换设备。
安装20秒电源支持设备,投资巨大,又不是经常性使用的东西。

楼主:
变频器自带了直流电源输入功能,我在此处加装足够大的蓄电池,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呀?

网友H:
基本上就是翻阅说明书,打厂家电话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自带了直流电源输入功能,我在此处加装足够大的蓄电池,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呀?
我觉得这样可行,既然有这个功能 可以咨询下变频厂家

网友J(2015-05-20):
估计得40块 100a 12v的电瓶才够用。48kw的放电 3倍电流140kw左右的放电能力。

网友K:
有种东西,叫飞錘储能装置!

这玩意是全机械结构的,大体是用一台电机扡动一个很大的飞轮,在停电时,利用飞轮的能量在扡动一台发电机,以便备用电源(柴油发电机)有时间启动!

据说这东西最大能做到200KW了,你这个用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L:
不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