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0):
一台ABB acs510显示F0026。通过替代法得知问题是出在电脑控制板上。现不知从哪个元件开始检修。无从下手。对比测了好2块板的一些阻值和电压值无法找出明险差别点。

网友A:
其实我先想知道什么是电脑控制板

网友B:
功率板不对也报26.查3304容量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