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HW故障报警

楼主(2015-04-20):
LG变频器IG5系列1.5KW变频器一台,上电即显示HW,此机无散热风扇,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主板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能否再指点一下?

网友B:
把风机加上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风扇的事儿

网友C:
LG变频器的HW代码貌似很宽,很多情况都报HW。最糟的就是主板坏。

网友D:
这就要看是上电即刻显示HW,还是上电显示正常延时几秒再显示HW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此机上电即显示HW 之前出现HW代码后断电 给变频器重新送电 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现在是彻底不行了 上电就报HW

网友E:
这是LG疑难杂症之一,换主板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你好 DCNR与P5之间电压为5.1V

楼主:
回复 网友F:
刚测了一下 确实为5.1V

网友D:
换主板,CPU坏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单相的吗?所以没有风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相的  1.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