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0):
深圳迈凯诺KE100系列恒压供水怎么设置啊!今天弄了一个下午也没弄成。谁用过这个牌子的传授一下经验?  最好有参数设置

网友A:
先说说你的控制板线路怎么接的?给定和反馈的信号是什么?

网友A:
根据说明书PID控制参数设定如下:
P115=4(PID设定地址)
P116=1(远传压力表反馈通道AVI)
P125=20(设定目标值的位置,即要求恒定压力的值。)
P117和P118为比例增益和积分时间,这个根据现场情况微调。
以上是我根据说明书的参数列表查看的结果,没有变频器实验。
期待结果中...

网友B:
没用过,找厂家呀

网友C(2015-06-24):
KE100的跟台达M系列的一模一样

网友D:
深圳几百个品牌的一个

网友E:
没有接触这个品牌
找厂家要说明书再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