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0):
这是线切割机床电路图以及图中换向电机M2和自耦变压器起火烧毁后的照片。先不说电机烧毁的根源,单分析这个电机的电路就有了疑问:是否缺少了电机过载保护呢?还是这种电机频繁换向的电路有其特殊性无法进行保护呢?想在电机主回路中串个电机断路器,370W电机选择电流1--1.6A的GV2-ME06,不知是否可行。望老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电机最忌讳频繁换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是运丝电机,工作特性如此,必须要频繁换向的

网友B:
线切割运丝电机就是这样子的。保险丝没有融断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保险最后是断了,但太迟了,肯定是变压器烧到相间短路后才爆掉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会不会是你们换过规格变大的原因?

网友C:
建议不要修改原电路图,否则可能存在人为隐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刚接手这设备,还不太清楚,有这种可能

网友D:
看到现场惨烈状,电流相当大啊,好像是380短路的的样子啊,

网友E:
过热烧的

网友F:
加大可控硅那个模块才是基本,前面有保险丝了

网友G:
我们单位的线切割也烧过电机,前端也没用电机保护器。

网友H:
应该可以,电机换向前会送入直流制动的,所以电机换向不会过流的,但是安装位置有一定要求

网友I:
多花点钱,该用变频器控制,多好呀。

网友J:
线切割就得来回换向

楼主:
回复 网友F:
保险丝原则上只是用于短路保护,而不能用于电机过载保护吧?奇怪的是这次事故中电机、变压器都烧短路了,而换向可控硅竟没烧坏,可控硅旁路的电阻有两只坏掉了,不能确定是不是这次烧坏的。与可控硅并联的阻容器也正是为了保护可控硅吧?

网友K:
注意一下变压器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