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0):
在修一台炸模块的西门子430,15KW,修好电源后,变频器开机试板,报F022,驱动电路上下桥都没有动静态电压,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图是网上找来的,我这台机与这图是一样的

网友A:
没有负压  运行有交流电压

网友B:
应该是驱动上桥要连线吧

网友C:
没量错吧,你先量量电源出来的几个驱动电压电容是不是有电压,有的话查第一张图镊子左边两个10欧电阻是不是烧了,在看左边几个光耦的10欧电阻是不是也坏了,西门子MM440/430/420炸机很容易把板子炸鼓起了,你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D:
楼上说的炸鼓起包的我遇见过!

网友E:
不可能每一相都没有吧

网友F:
模块去掉后要接线才有电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要怎么连?

网友F:
图片供参考,核实后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图片供参考,核实后连接
你这是不加模块运行驱动电路的接线,静态不需要接线也应该有负压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按你的图连线还是没有动静态电压,开机显示F022

网友G:
上电测量有负压吗

网友H:
把逆变的负极和下桥负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就是没有负压啊

网友I:
回复 楼主:
看了半天你的图片,驱动是没有负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那怎么量驱动好坏?

网友I:
回复 楼主:
没有安装模块的情况下还是按照8楼的图片把有关的线路连接起来,你说连接后运行报F022,所以必须把此故障处理好才能正常运行,运行后用万用表交流档即可观察各驱动光耦是否有8V左右的电压输出…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已经修好,这款是没有负电压的,只能上电测试动态电压,报F022是有一个IC  ,TL084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