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0):
车间改造了两个工位,加了几个KUKA机器人,但是有一台机器人伺服焊枪在最近3个月出现了4次零点丢失,我对比了下其他伺服焊枪的参数都一样,就是焊接参数上有不同,各位老师,在加压时间过短的情况下,然后要焊枪达到预定压力值,会不会对电机造成了影响啊?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导致零点丢失啊?求教啊!!

网友A:
锂电池没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原因可能是因为未接地,目前还在处理,要看接地后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B:
看一下是什么编码器?

网友C(2015-06-24):
接地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