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sto电磁阀,气缸组件。

楼主(2015-04-20):
,上次电磁阀被人拆卸,搞了一下午才搞懂弹簧位置装错了。在领导眼前丢了面子
。需要气缸精准控制行程的采用这套组件还是可行的。

网友A:
电磁阀要用中控保持的吧

网友B:
气缸到是看到了,上面有尺寸标示,但是气阀好像没有露出真面目。

网友C:
楼主你的电磁阀在哪里买的?这是中通电磁阀?

网友D:
这种精度高吗?

楼主:
看安装形式和负载大小。做到毫米级还是可能的。

网友E:
选择尺寸是用上面的感应开关控制的吗?

网友F:
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G:
我现在正需要选择气缸和电磁阀,有个问题请教:行程较大和较小的应该怎么选择气缸和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