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葆德变频器故障续

楼主(2015-04-20):
一台葆德变频器在数控机床上应用,起初变频器运行几个小后机床主轴由高速变成几乎是半转就停顿一下然后再来半转这样延续,一会电脑屏显示主轴过载,而变频器未报故障。工人把变频器盖拿下搬个工业电扇吹,这下机床能连续工作半天,就这样对付了个把月现在吹着也就1-2小时变频器就会旧病复发。昨天把驱动电容全换,下午去现场观测故障依旧,检测启动信号与频率给定信号平稳,变频器在没工业电扇吹的前提下运行10多分主轴出现一摆一停,监控输出电压也同步摆幅很大,复位再启还是一摆一停,有时候故障再启主轴干脆就不动,监控输出电压输出也就几伏输出还算平稳,是变频器什么器件受温度影响导致这种故障的呢?

网友A:
集成度不高啊。。
绑定 不懂。
好多IC 啊。。

网友B:
电容能换就全换了吧,有修过一台包装机,就是调速用的板子上电容失效了导致可以启动,但是几分钟后就停了。

楼主:
故障机拆回,接上单相220V,没给频率信号面板显示180-300来转没规律,给上运行信号就有电压输出,输出三相电压摆幅很大!现场送电显示转速0,正常运行输出还是平稳的,怎么拆回来又变了呢?是不是没接编码器德缘故?图中4 5是-10-10V频率给定信号,17与9 10是正反转,1 7是模拟量输出。

网友C:
是不是主轴后边的编码器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场的情况是变频器有工业风扇吹着机床工作时间长不吹则短,上位机报警复位后再启主轴仍然不正常,只有停机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是变频器故障的概率很大,矢量变频器拆回来没接编码器没给速度信号变频器待机显示速度有几百转,一给运行信号变频器输出电压200多伏,而且三相电压非常不平稳,是没接编码器的缘故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还是恶补下编码器先

网友D:
元件老化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4 5是主轴速度命令信号,编码器是检测主轴转速信号输入变频器,上位机(电脑)设置转速这三者是什么关系?编码器是反馈源,4 5是转速设定(PID给定值),编码器给变频器一个错误的高转速信号,这个信号比给定值高,变频器转速直至降为0,出现主轴打摆现象就不奇怪了。

网友E:
机床设备上用的,注意检查接插件上的油污。还有散热的状况是不是很好。

网友C:
你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中文说明书

网友C:
网上找不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找不到,据说有英文版的跟没有差不多。

楼主:
终于在电源板上找个一个温度检测器件LM35,挑开LM35的OUT脚明天试机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