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监控画面

楼主(2015-04-20):
厂里的氢气压缩机防喘振监控画面,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网友A:
控制系统的组成?工控机?专业软件?如何采集喘震信号?
单单一张图片没什么知识面。

网友B:
中间那两条对角线不对吧,应该是2条线,一条控制线,一条喘振线,喘振线不确定的话,可以用别的项目的参数作为基础,在本项目运行前期进行喘振测试,一般选取8组点,或者更多,
这个是用的TRICONEX的吧,不过不知道你们是什么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