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咸工

楼主(2015-04-20):
咸工您好!我有台罗克韦尔(AB)2.2KW变频器,型号:22F-D6PON103。其现象是:不论是否接电机,上电均显示正常,只要一启动便显示故障代码F013,说明书上标示此故障代码是接地。请咸工指点:此故障怎么维修?您的《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第2版)》与《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第2版)》均没有罗克韦尔(AB)变频器的相关资料。望咸工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抱歉,未经手过AB变频器的维修,不知具体电路构成,无法给出建议了。

网友B:
这下再也没心情观梨花开花落了!

网友C:
给楼主的建议是多分析、多思考,因为同样的故障现象,但原因却是多种多样的。别人充其量只能给你指明个方向,解决问题还得靠自己。

网友D:
你可以看看咸老师的书里面,有关接地的故障思路,类推一下。一种是真接地,一种是假的接地。(假接地一般是检测到CPU的检测电位不对了)。

我修过AB400的主板,就是主板上的一个4.7k电阻坏了。而引起的误报。供你参考。

网友A:
回复 网友D:
赞一个,说得好啊。

网友E:
学习了!不是接线的问题就是检测的问题!

网友F:
咸工说的,1000个故障学会了  又会遇到1001个故障

楼主:
谢谢咸工及各位大佬的回复。